问一下各位f3飞控传统自稳模式下油门杆不动的时候飞机往下掉对不对

楼主(2019-03-03):
各位问一下各位f3飞控传统自稳模式下油门杆不动的时候飞机往下掉对不对

网友:
F3有气压计吗?

网友:
一点都不稳就是穿越机

网友:
高度稳定住要靠气压计,相对位置稳定住要靠GPS,方向稳定住要靠罗盘

网友:
油门杆在中位不动飞机往下掉就不正常了,搞清楚状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