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装多轴,飞控可以倒置安装吗,

楼主(2019-03-04):
请教,apm飞控可以倒置安装吗,应该怎么校准。

网友A:
可以。设置好就行了。。加速计跟平时一样设置。如果是板载罗盘的话。方向必须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设置好就行了。。加速计跟平时一样设置。如果是板载罗盘的话。方向必须设置好。 ...

我重新校准了,不行

网友B:
apm倒装没有试过,但是f3/f4的倒装是没啥问题的,就是你要在设置里面把偏转角度设置好,不然没法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倒装没有试过,但是f3/f4的倒装是没啥问题的,就是你要在设置里面把偏转角度设置好,不然没法起飞。 ...

我是完全水平翻转

网友C:
可以,但要修改2个参数   COMPASS_ORIENT(内置磁罗盘)     AHRS_ORIENTATION(陀螺仪与加速度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但要修改2个参数   COMPASS_ORIENT(内置磁罗盘)     AHRS_ORIENTATION(陀螺仪与加速度计) ...

求教,修改为多少

网友D:
引用 楼主:
求教,修改为多少

0:None 1:Yaw45 2:Yaw90 3:Yaw135 4:Yaw180 5:Yaw225 6:Yaw270 7:Yaw315 8:Roll180 9:Roll180Yaw45 10:Roll180Yaw90 11:Roll180Yaw135 12:Pitch180 13:Roll180Yaw225 14:Roll180Yaw270 15:Roll180Yaw315 16:Roll90 17:Roll90Yaw45 18:Roll90Yaw90 19:Roll90Yaw135 20:Roll270 21:Roll270Yaw45 22:Roll270Yaw90 23:Roll270Yaw135 24:Pitch90 25:Pitch270 26:Pitch180Yaw90 27:Pitch180Yaw270 28:Roll90Pitch90 29:Roll180Pitch90 30:Roll270Pitch90 31:Roll90Pitch180 32:Roll270Pitch180 33:Roll90Pitch270 34:Roll180Pitch270 35:Roll270Pitch270 36:Roll90Pitch180Yaw90 37:Roll90Yaw270 38:Yaw293Pitch68Roll180 39:Pitch315 40:Roll90Pitch315 100:Custom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0:None 1:Yaw45 2:Yaw90 3:Yaw135 4:Yaw180 5:Yaw225 6:Yaw270 7:Yaw315 8:Roll180 9:Roll180Yaw45 10:Ro ...

谢谢了,已经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