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飞行的时候能在手动模式切到自稳模式吗?

楼主(2019-03-04):
穿越机飞行的时候能在手动模式切到自稳模式吗?

网友:
可以的,我之前就是,飞手动,来不及修正了就切自稳。不过不建议经常这样,容易养成依赖性

网友:
肯定可以啊

网友A:
可以,不过记得在朝上的时候切,别倒着的时候切

网友:
这个肯定可以切换的啊,我记得有个穿越机动作教程里面有个大神就是利用切成自稳来救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过记得在朝上的时候切,别倒着的时候切

解锁角度设置180度,只要不是太靠近地面就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