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衡量电机尺寸变化对电机输出的影响?

楼主(2019-03-04):
显然,影响是巨大的,但该如何衡量?

举例说,2212电机,KV1400的,和2814电机,KV1400的,相同输入电压下,大家空转都是1400*输入电压。相同输入电流下,螺旋桨的转速也应该是一样的。

两种电机的内阻不同,但除此之外呢?为什么2814有1400g的推力,而2212只有700g呢?

网友:
风阻对2814的影响相对于2212来说。跟小,虽然转速一样。但是扭矩不一样吧

网友:
当然不是相同电流,有些是大电机转速虽然没有提高但是扭矩可以更高,当然电流更大,然后可以驱动更大尺寸的桨,所以推力高了,有些是要适配更高电压,对于电机来说你满足他工况才能发挥最大效能。

而飞行器就会设定工况,比如尺寸定了,桨的最大直径就限定了,这时候扭矩需求就定了

网友:
电机尺寸不同,输出的功率会不一样,如果你用万用表测量电极任意两极,你会发现电机的阻值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可以用这种方法分辨同型号电机的功率差别。比如同样的8520有刷电机,有的电机是2s的,有的是1s 的,外观一样,这时候可以通过测量电极阻值的方法来分辨二者。

网友:
因为两者的耐电流能力不同.2212一般称为200W电机,2814则为400W.(粗估)
200W/11.1V=18A(最大使用平均电流),2814大约36A.两者差了一倍.
如果使用相同电压和螺旋桨,后者电阻小转速较快.但是2814是用在25-30级大约2000g以下,这样的配置,明显推力不足,但电流余欲明明还很大!
因此,你可以使用别的螺旋桨和电压搭配,找出最合适的一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