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鉴定

楼主(2019-03-04):
看看这个无人机是不是少个接收机,还有画圈的地方电调板上开关是干啥用的?这是啥飞控?

网友A:
你确定这个是无人机?不是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这个是无人机?不是玩具?

你看,人家一个团队弄的

网友B:
确定了是玩具,玩具飞机的接收机都是集成的,你找不到很正常,你看看能不能找到天线,顺着天线的地方就是接收机。

网友:
这玩具机的配置也太高了吧

网友:
我确定这是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了是玩具,玩具飞机的接收机都是集成的,你找不到很正常,你看看能不能找到天线,顺着天线的地方就是接 ...

没看见天线,可能少个接收机,能把他原来的飞控摘了换个qq飞控接4个电机信号线,再放个接收机,估计飞的起来么,就用他的分电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