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电机能不能用水洗

楼主(2019-03-04):
如题,只洗电机能不能水洗

网友:
我觉得可以有,毕竟电机里面就磁铁和漆包线,没别的什么复杂玩意儿!

网友:
可以,用花洒喷

网友:
当然可以,水别溅到其他设备上就行

网友:
泡水里  刷子刷一下就好了  上电之前确认彻底晾干了

网友:
水洗,吹风机预备着

网友A:
可以洗的但是尽量不要用热水或者化油器清洗剂清洗,要不然会把轴承里存的油洗掉了,这样轴承很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洗的但是尽量不要用热水或者化油器清洗剂清洗,要不然会把轴承里存的油洗掉了,这样轴承很容易坏 ...

清水洗就可以吗?

网友:
用高压水冲

网友:
洗完马上吹干问题不大吧,考虑全拆开再清洗不?

网友:
有条件的话拆开用个旧牙刷在水龙头下刷刷洗洗就可以了,擦干水上点油就ok了

网友:
可以的因为我洗过

网友:
可以是可以,不过对轴承不太好。

网友:
不要用水,我都是用洗板水,洗过好多次了。

网友:
水直接冲。就得了

网友:
先用清水洗干净,在用高浓度酒精泡泡,

网友:
主要是怕轴承生锈,其它没什么

网友:
随便洗,水里工作都可以(注意不要过载),无刷防水的…如果用工具洗,要温柔不要损伤漆包线的漆,洗完给轴承喷wd40,完事

网友:
用无水酒精来洗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