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306电机,电装搭配

楼主(2019-03-05):
新手求助,用1306-3100kv的电机DIY小固定翼,要配多大的桨,和电调、电池呢?

网友A:
4寸,5寸桨,电调10a的。电池2s5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不是在弄手抛机?

小纸飞机,也想改手抛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4寸,5寸桨,电调10a的。电池2s500.

多谢,我用3s 12a 5寸 烧了了一个电机

网友A:
人才啊,怎么会烧呢,烧的是电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才啊,怎么会烧呢,烧的是电调呢

不是电调,电机线融化了,天上一股青烟,

网友C:
估计你电调不行吧,,我1306  4000KV  3S 550 配三寸4叶桨  爽飞7分钟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你电调不行吧,,我1306  4000KV  3S 550 配三寸4叶桨  爽飞7分钟左右

20A电调哦噢噢噢噢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你电调不行吧,,我1306  4000KV  3S 550 配三寸4叶桨  爽飞7分钟左右

哦?我用的四寸马刀桨,负载可能大了,飞起来有点膨胀,把油门推到了最大

网友:
手拋机1306  6a电调  2s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