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pro图传

楼主(2019-03-05):
近日在网上买了一套FPV,到手拆开看了下正好有Gopro视频输出线,也正好手里有gopro4于是马上动手接起来,但是所得的图像简直不堪入目,硬是没找到问题在哪?求大神讲解

画面不堪入目

接收机雪花屏

发射机接gopro

网友A:
那就是投屏而已,你把一个240*480的投出来能清晰到哪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投屏而已,你把一个240*480的投出来能清晰到哪里去?

那我外接一个FPV那种摄像头会好很多吧

网友B:
有可能是模式设置不对,不过说实话你指望图传能看到录像级别的画质是没可能的

模式的话有PAL和NTSC,你试试换一下会不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模式设置不对,不过说实话你指望图传能看到录像级别的画质是没可能的

模式的话有PAL和NTSC,你试 ...

两种模式都试过,画面跳的要死,根本看不清,计划买个摄像头接上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外接一个FPV那种摄像头会好很多吧

这种模拟图传,再清晰的摄像头回传回来也不是很清晰的,也就是地面监控一下的作用,那些录制的高清视频都是用摄像头自带dvr在天空端录制的,想要清晰就要忍受延迟和高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