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和新手谈一下摄像头吧。

楼主(2019-03-05):
摄像头鱼龙混杂,两大牌子,但也有一些紧追不舍令人惊喜的其他品牌。
——————————————————————————
各位前辈,如果你已经点进来,还望推荐几个(最好型号具体点,怕找不到)
①0~50元价位的
②51~100价位的
③101~150价位的
④151~250价位的

感谢

网友A:
雨燕的摄像头不错

网友B:
奋兴。活动特价无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雨燕的摄像头不错

两大品牌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奋兴。活动特价无敌!

谢谢,刚去搜了,奋兴科技?摄像头185啊,也不便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刚去搜了,奋兴科技?摄像头185啊,也不便宜

活动价55到10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活动价55到105

可以加个好友吗

网友:
不要ccd的,要cmos的

网友C:
据说小暴龙,雨燕的,鹰,也就这几个牌子吧,应该是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加个好友吗

欢迎加入FXT奋兴科技FPV福利直销,群聊号码:676539704

网友:
微老鹰地表最强!

网友:
arrow也还行的

网友D:
一分钱一分货的,主要不在硬件成本而且效果调教,一般还是雨燕起步,如果有追求可以上老鹰或者暴龙,这两者主要风格不同而已…至于奋兴或者1177,除非真的很穷忍耐力又强,奋兴主要是逆光不行,1177需要经验自己调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分钱一分货的,主要不在硬件成本而且效果调教,一般还是雨燕起步,如果有追求可以上老鹰或者暴龙,这两者 ...

感谢感谢前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说小暴龙,雨燕的,鹰,也就这几个牌子吧,应该是一分钱一分货。

谢谢了

网友:
对于高清1000线的,呵呵了。PAL制式最高500多线,就极限了。这是制式决定的。即使模拟摄像头1000线,如果要遵守PAL制式,那么也得压缩成500多线的。试问,你的摄像头1000线,转换成PAL制式500线,放到显示器上,不是还是500多线?这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