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个机翼中间部分

楼主(2019-03-06):
(图片)

网友A:
大佬,能不说明一下翼肋、翼梁的材质,最近正在学习画图

网友:
嗯  高手  这个是高手

网友:
能帮忙画个机翼的图纸吗?标准的克拉克y翼型,玄长2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能不说明一下翼肋、翼梁的材质,最近正在学习画图

我也是刚开始学

网友B:
这种方形机翼好画的有翼型数据可以直接导入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方形机翼好画的有翼型数据可以直接导入坐标

这种软件也只能导出一个翼肋的框框,细节还得自己画呀!

网友C:
这是啥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啥软件

Solidwork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能不说明一下翼肋、翼梁的材质,最近正在学习画图

肋可以用轻木,两毫米的足够。桨可以用松木,不够强度可以用碳方,一般飞行3*3或4*4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能不说明一下翼肋、翼梁的材质,最近正在学习画图

看我回复

网友A:
翼肋

谢谢大家的指点,我也弄出一对翼肋了,选用最最稳定克拉克y型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的指点,我也弄出一对翼肋了,选用最最稳定克拉克y型翼。

画的真不错,你是用什么软件生成的翼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画的真不错,你是用什么软件生成的翼肋?

用profili

网友(2020-06-23):
这个看着像槭木材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