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的安装问题

楼主(2019-03-06):
可以安装,安装好了打开之后出现一串英文,大概讲显卡问题,要上什么website下载更新,不知道怎么弄
win10系统

网友A:
你应该把截图发上来,不知道你是什么操作系统,会不会direct9没装?(不知道这个单词有没有拼错,不要在意这个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把截图发上来,不知道你是什么操作系统,会不会direct9没装?(不知道这个单词有没有拼错,不要在意 ...

系统是win10的,求教大佬怎么解决呀  我这个是惠普普通的那种商务本,不知道能不能玩

网友A:
还有一个控制台有没有装?控制台安装好以后,需要右键点它的属性,选择兼容XP之类早期的系统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控制台有没有装?控制台安装好以后,需要右键点它的属性,选择兼容XP之类早期的系统运行。

那个控制台装了,不用弄兼容模式,直接可以安装成功打开,可以玩aerofly,但是凤凰模拟器其他的部分都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家伙啊!!!!!!!!!!!!!

啥子意思嘛?

网友:
模拟器有啥屁用啊

网友:
1.显卡不支持,低于软件最低要求
2.显卡驱动有问题,重新安装最新版显卡驱动。大概意思就是这样

网友:
同样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