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6):
请问各位师傅,乐迪AT10调成多旋翼的模式教程

网友A:
应该都一样吧!只是飞行模式改一下

网友:
顶一下F450 多旋翼,乐迪,f450用什么飞控,二手f450无人机,f450无人机载重 作者:wyd1996 4786 F450 多旋翼,乐迪,f450用什么飞控,二手f450无人机,f450无人机载重 作者:wyd1996 8144 F450 多旋翼,乐迪,f450用什么飞控,二手f450无人机,f450无人机载重 作者:wyd1996 4896

网友B:
设置乐迪AT10遥控器玩PIX APM飞控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795&fromuid=4925

网友:
新手课堂,设置乐迪AT10玩NAZA-M、-V2、-LITE飞控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807&fromuid=4925

网友:
各种使用BF、CF软件飞控及CC3D的使用合集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061&fromuid=492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都一样吧!只是飞行模式改一下

我认为问的是4旋翼教程和6旋翼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乐迪AT10遥控器玩PIX APM飞控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795&fromuid=4925

谢谢老师

网友:
泡泡老师,说的贼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