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怎么调飞行速度

楼主(2019-03-06):
用一个三段拨杆来调速,比如说第一段是倾斜10度,第二段25度,第三段是45度,可以这样吗,参数表有这样的参数么

网友A:
不可以,只能在详细参数里面调整,最大角度是60度

网友:
自稳模式摇杆量大小就是飞控输出倾角

网友:
可以这样吗

网友B:
可以在控里设置杆量大小,类似于大小舵,如果你用默认大小舵功能可以实现两段开关两档,如果是牛一点的控,比如开源固件那些,你可以设很多档,不过感觉没啥用啊,你推满最快就行了,剩下的靠杆量控制不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控里设置杆量大小,类似于大小舵,如果你用默认大小舵功能可以实现两段开关两档,如果是牛一点的控, ...

飞控里面没法设置么,我用的是云卓t12的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控里设置杆量大小,类似于大小舵,如果你用默认大小舵功能可以实现两段开关两档,如果是牛一点的控, ...

pix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只能在详细参数里面调整,最大角度是60度

这个我知道

网友:
详细参数不支持在线调参,换句话说就是没法调速,只能通过俯仰操作杆来控制,除非你把你的俯仰通道混控到分段开关还是可以的

网友B:
飞控里应该不行,除非你能自己修改代码添加功能。

t12应该是opentx系统吧,这个可以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里应该不行,除非你能自己修改代码添加功能。

t12应该是opentx系统吧,这个可以做到。 ...

APP设置里面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可以,设备一个悬停模式,一个定点模式。在高级参数改悬停模式速度和定点模式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