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6):
(图片)

网友:
找个说明书看看

网友A:
同款陀螺仪,一个插接收机五通道调感度,一个插接收机四通道控制锁尾的舵机,最后那个公头插锁尾的电舵机。

楼主:
电调和其他舵机怎么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陀螺仪,一个插接收机五通道调感度,一个插接收机四通道控制锁尾的舵机,最后那个公头插锁尾的电舵机。 ...

电调和其他舵机怎么连接?谢谢

网友:
电梯直达
跳转到指定楼层 楼主

网友:
这是陀螺仪吗?什么陀螺仪?怎么用啊?谢谢,求助。萌新,一脸懵逼

网友:
找一份它的说明书看,在这里几句话说不清楚。二楼是正解!

网友:
建议楼主到某淘的模型训练营,去买几份航模教材看看!要问下小二,不少教材未上架。

网友:
数字陀螺仪什么陀螺仪

网友(2019-10-16):
俺们玩的是玩具直升机不懂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