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 , cc3d evo开源飞控 相关问题

楼主(2019-03-07):
想问下大家,我怎么把接收器和这个cc3d飞控板连接起来,那几根五颜六色的线不见了,也不知道买什么样子的。想顺便问下大家如何安装这个部分。

楼主:
麻烦大佬能讲一讲具体如何安装还有需要买什么,那些调参的软件什么的我都有

楼主:
引用 楼主:
麻烦大佬能讲一讲具体如何安装还有需要买什么,那些调参的软件什么的我都有

是要买这种吗?我的是cc3d evo的裸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正123456

网友A:
买个八根线的插头就就行了,黑线接接收机付极红线接接收机正极,在按顺序接入123456通道就行了。多看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八根线的插头就就行了,黑线接接收机付极红线接接收机正极,在按顺序接入123456通道就行了。多看帖子。 ...

啊大佬谢谢啦华科尔d10 , cc3d evo开源飞控  相关问题 飞控,开源,华科尔,接收器 作者:ninedaysss 7743 华科尔d10 , cc3d evo开源飞控  相关问题 飞控,开源,华科尔,接收器 作者:ninedaysss 5525 华科尔d10 , cc3d evo开源飞控  相关问题 飞控,开源,华科尔,接收器 作者:ninedaysss 9913 华科尔d10 , cc3d evo开源飞控  相关问题 飞控,开源,华科尔,接收器 作者:ninedaysss 2482

网友B:
这个接线还是很简单和清楚的吧,cc3d的接头是那个8根线的小接头,应该是1.25mm或者1mm的,然后线分出来本别对应pwm接收机的六个通道和电源的正负极。一般情况下插反了接收机不会亮,但是有的接收机好像接反了就会直接烧了,多注意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接线还是很简单和清楚的吧,cc3d的接头是那个8根线的小接头,应该是1.25mm或者1mm的,然后线分出来本别 ...

网友:
请问一个地面调参软件在哪儿下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接线还是很简单和清楚的吧,cc3d的接头是那个8根线的小接头,应该是1.25mm或者1mm的,然后线分出来本别 ...

我接线插好了,然后就是调参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大佬能讲一讲具体如何安装还有需要买什么,那些调参的软件什么的我都有

网友:
用bf或者cf调参,貌似现在大部分都用bf了,bf软件可以在论坛或者网络上直接下就好了,熟悉一下就很容易的,有问题可以直接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