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楼主(2019-03-08):
听说电机可以当做bb响  怎么改,求教程。   谢谢啦

网友A:
去调参软件里,打开以辅助通道发出声响(大概这个意思)开关,在上锁时开启bb响,电调会控制电机发出响声(如果电调支持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调参软件里,打开以辅助通道发出声响(大概这个意思)开关,在上锁时开启bb响,电调会控制电机发出响声( ...

好的谢谢   我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我看看

这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