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问一下f3飞控用的是bn880的GPS模块

楼主(2019-03-08):
我的f3飞控固件是3.5.0的   betaflight配置版本是10.4.0的  我用的是bn880的GPS,我再地面站的时候打开了uart2的GPS接口,但是在打开GPS导航的那个开关的时候一打开保存后就又关上了   并且GPS连上卫星之后飞的也不是很稳  怎么办  求教程

网友A:
BF、CF固件主要是就是穿越机基本功能,对GPS几乎就是不支持(虽然插上看得到图标),想要使用要在设置选项选择NMEA的GPS保存,然后在到端口选项打开相应端口,弄好了也没啥用,根本不支持返航、定高什么的功能,最多就是有OSD可以看到坐标和海拔。真的想用可以选择刷INAV固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F、CF固件主要是就是穿越机基本功能,对GPS几乎就是不支持(虽然插上看得到图标),想要使用要在设置选项 ...

我用bf接gps能支持反航,虽然精度不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bf接gps能支持反航,虽然精度不高,

bf里面如何设置返航啊,请指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BF、CF固件主要是就是穿越机基本功能,对GPS几乎就是不支持(虽然插上看得到图标),想要使用要在设置选项 ...

那针对穿越机的话bf固件和inav固件那个更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bf里面如何设置返航啊,请指点啊!

bf里面的救援模式,你了解一下。我实际使用过没问题的。

网友:
inav返航比较稳定

网友:
bf已经关掉对f3使用gps的支持,用gps换inav固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