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萝莉电pn调烧接收机问题

楼主(2019-03-08):
DIY了一个萝莉电调,玩了两次一个通道没反应了,拆了检查,发现接收机和单片机都坏了,分析认为电调的信号输入没有串电阻,极为容易烧单片机甚至接收机,mc6c接收机输出是串的100欧电阻,但电阻上并了个加速电容,所以通讯瞬间也是相当于短路的。另外单片机直接驱动mos管似乎也不合理。按照单片机输出10ma的电流算,应该串个500欧的电阻才可靠。各位坛友怎么看

网友:
小白经过,看各位大神的

网友A:
玩了那么久没有烧过。。。。
是不是电路焊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了那么久没有烧过。。。。
是不是电路焊接问题。

兄弟是不是一直使用的

楼主:
今天实际测试用mc6c的接收机,串1-3.3k电阻都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B:
我也没有烧呢。只是在大电流得时候前进突然转后退有时候没反应。需要回中后才有反应 。其他没发现啥问题。

网友:
顶一个萝莉电pn调烧接收机问题 电调,接收机,DIY,pn什么意思 作者:wyd1996 5665 萝莉电pn调烧接收机问题 电调,接收机,DIY,pn什么意思 作者:wyd1996 5874 萝莉电pn调烧接收机问题 电调,接收机,DIY,pn什么意思 作者:wyd1996 4659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没有烧呢。只是在大电流得时候前进突然转后退有时候没反应。需要回中后才有反应 。其他没发现啥问题。

突然后退对电调冲击极大,甚至能直接把锂电池拉熄火,一般商品电调都是设置保护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突然后退对电调冲击极大,甚至能直接把锂电池拉熄火,一般商品电调都是设置保护的。

嗯。现在都是先小油门后退做刹车。然后在大油门后退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前进比后退速度快。这就搞不懂了。从新刷固件也一样。

网友:
关注一下萝莉电pn调烧接收机问题 电调,接收机,DIY,pn什么意思 作者:gosong 1987 怕烧坏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现在都是先小油门后退做刹车。然后在大油门后退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前进比后退速度快。这就搞不懂了 ...

前进比后退快是程序设计这样的或者油门行程不一样,比较高级的可以选择倒车速度。这个不属于问题。

楼主:
stc单片机复位的时候,输出脚瞬间是高电平,所以必须串电阻,已经搞清楚了。

网友:
瞬间有高电平,

网友:
电路我做了下修改,解决上电出现瞬间高电平带来的问题。

网友C:
我做了两个都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做了两个都没问题啊!

我做了几个也没问题啊,但给朋友玩了两次就出现问题了,反正串个电阻还是保险的吧,商品电调也都串的。

网友(2019-08-05):
标记一下,以后做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网友:
萝莉控接收机的

网友(2020-10-11):
上面以说不能从电调取电供接收机了,可能是电流太大了,但看你另一个贴子用了两个78系管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