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师傅们,这什么问题呢?

楼主(2019-03-08):
能连上调参,就是刷固件不行,哪个硬件收问题了呢?

网友A:
换一台电脑试试,我的也很奇怪,只有笔记本不识别接口,其他台式机都可以,笔记本资料太重要不敢重装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台电脑试试,我的也很奇怪,只有笔记本不识别接口,其他台式机都可以,笔记本资料太重要不敢重装系统

笔记本和台式都试过了

网友:
每个com接口换着试试,记得多断开和链接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