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铂金30A电调鉴别

楼主(2019-03-09):
收二手的铂金电调,总觉得不对。看图
这是一个,用电笔测量没有5V输出,但是这3根线,有点太。。。。。

这个是别地方收到,和上面的不是一家买的
虽然扒开了一点,但是里面的电路板明显不一样。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楼主:
给一个好赢的售后或者客服也行啊,我自己咨询一下

网友:
都扒了,你都撕开了一点,假的怕啥,如果是正品,自己买一节热缩管包上不就好了。一般正品的铂金电调的信号线是红黑白并线,头次看到黑白绞线的铂金30a。建议你把那个黑白的扒了皮,拍照让大家看看

网友:
版本批次不一样也不无可能,可能的话都扒开拍照看看吧,正反面,mos型号,如果是正品板子,我应该能认出来。

网友:
卧槽,这都还有山寨

网友A:
这个帖子沉了吗??没人继续一探究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帖子沉了吗??没人继续一探究竟?

淘宝火山口模型卖这个电调的照片就是三根线,所以我也很迷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淘宝火山口模型卖这个电调的照片就是三根线,所以我也很迷茫

迷茫个屁,铂金30a有长线版和短线版,我都拆过,你那个黑白线的,长不长短不短,八成闲鱼收的吧?建议你,把那个黑白线的扒了皮,拍个图,大家一眼就认得出来

楼主:
两个都打开了,电路上差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迷茫个屁,铂金30a有长线版和短线版,我都拆过,你那个黑白线的,长不长短不短,八成闲鱼收的吧?建议你 ...

照片已经上传

网友:
可以确定都是好赢正品,从PCB板的标记看那个黑白线的应该是新版的电调。但也有可能是天行者40a,那款电调是黑白线的。你自己看看那个MOS的型号是不是一样的?如果是一样的,基本确定是新版,如果不是,那说明只是硬件电路一样,用料不同,可以考虑是其它功率的电调

网友(2019-05-26):
天行者功率管都是To252的吧!

网友:
见有人拆过,看着应该是正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