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身和,隔离的问题

楼主(2019-03-09):
请问我想用红牛来做fpv的机身可以吗,金属会对电子元件的信号产生影响吗,还有我看见有些大神用锡箔纸包裹电子元件是做什么,锡箔纸有什么特性吗,是隔离信号还是做什么

网友A:
就是屏蔽外界信号对飞控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屏蔽外界信号对飞控的干扰…

就是说可以用锡箔纸包裹飞控是吧

网友B:
我就好奇你用到的是什么接收设备要用到锡箔纸抗干扰了,一般情况下你做好飞控减震不比捣腾这个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好奇你用到的是什么接收设备要用到锡箔纸抗干扰了,一般情况下你做好飞控减震不比捣腾这个好么?

没有,只是看大神这样做过,好奇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一般把电调包一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可以用锡箔纸包裹飞控是吧

信号发射和接收,GPS,电子罗盘…最好别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