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孩子吧,

楼主(2019-03-09):
我的280穿越机机架,用过APM飞控 和F4飞控,装机后电调校准,默认pid但是抖的不行,准确说是震荡,试着调参,有一点点效果,但还是不能飞,各位大神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不知道你用的是啥飞控,没说明白

以前用的APM,后来换成穿越机用的f4

网友B:
一般是装机不对 并不是PID 最好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装机不对 并不是PID 最好上图

楼主:
一样的飞控,我换更大的轴距然后就可以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装,应该没有很大问题吧

网友D:
注意减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意减震

穿越机的飞控不是直接固定在机架上的吗

网友E:
f4还用装减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f4还用装减震吗

穿越机飞控应该是直接固定的,没有减震

网友:
对于APM飞控而言,说它抖动得太厉害,以至于飞不起来。对于我本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因为:
1,减震措施做到位的话,起码它的传感器工作正常,这样的话,它还是不能够正常控制穿越机的行为,那么只能是由于:
2,检查电机和电调的问题。电机是否无力,是否有其中一个或几个电机性能开始变差,或者轴弯曲?或者诸如此类影响电机性能发挥的问题。当然,如果电调行程不一致,也会导致这类问题,校准N个电调行程的方法,论坛自行搜索吧。如果这样还是不行,那么接下来:
3,恢复飞控的默认参数。不过对于APM来说,它还有一种比较奇妙的自动调参功能。这样的三套组合拳打下来,用APM还是不能飞行,那么还有最后的方法:

把你的穿越机直接扔给我吧,这样,一切烦恼都烟消云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