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各位大佬来看看,真的要崩溃了

楼主(2019-03-10):
买了2个图传全部因为天线炸掉把图传天线焊盘撤掉,焊上软线还是会撤掉,快崩溃了,大佬有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
换天线,那种像接收机的。

网友:
硬质天线容易扯掉天线座那就换软的铜管天线吧。。没办法

网友:
固定好就行了

网友:
用软的同轴线连接之后用扎带把线捆死

网友:
用ab胶把焊盘粘死呗,线断了也扯不烂焊盘

网友:
炸那么狠

网友:
图片好可爱。天线插座固定在机架上,然后用同轴线焊到图传上

网友:
一般来说,如果是天线为硬质,比如蘑菇天线,那么就可以使用天线座。因为天线座2边焊接着地线,非常粗壮。中间才是天线输出。这样在炸鸡的时候,很难把天线座炸下来,从而保护了天线。

如果,即使这样,仍然可以把天线座炸下来,导致中间天线焊盘扯下来,这个时候。要考虑把天线和图传安排个比较隐蔽的位置。通过设置一些障碍,来让图传得到保护,比如置于机架内部。这样虽然损失一些B格和天线性能,但是总比损失一个图传,要划算。

如果,你不愿意焊接天线座,或者你手头根本就不具备焊接的条件,那么还是建议你去购买一个烙铁。因为无论是更换硬质天线座,还是更换软线,焊接绕不过去。对于软线,一般认为比硬质的天线不容易炸断。这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够衰,那么还是会中标。这个时候,还是要加强修养人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