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度调参

楼主(2019-03-10):
请问飞控要怎么调感度才能使四旋翼飞行器更稳?

设备是F450机架+富斯控+naza m v2飞控+以下配件
感度调节大概比默认值高点还是低点好?
求大佬告知,十分感谢

网友:
默认参数飞行就很稳定,如果你要求更高,可以把参数调高

网友:
默认自稳还行,手动飞太灵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