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跟随模式遇到问题

楼主(2019-03-11):
我的飞鱼是1.3.6版本的,飞控是pixlite,刷的3.5.2固件,也试过3.4.3固件

一开始飞机自稳起飞,然后定高稳定后,切换留待模式。这个时候在地面站点跟随,设置的高度2m,距离5米,然后飞机的头就会朝向我,然后飞机就会降落下来,我记得地面站上看到brake的字样。每次都是这样,飞鱼一开跟随飞机就掉下来,不知道什么情况。

后来换hflight地面站,飞机就不会掉下来,但是也不会跟着我走

也装了playUAV,但是每次点连接,都显示usb不能连接

谁能指导一下哈

网友:
也许人家跟随模式需要更多的硬件支持,比如光流什么的

网友:
我用的apm,3.2固件,用跟随模式没有问题,他是跟随手机GPS的。

网友:
跟随模式没有用过,我也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A:
我用飞鱼跟随也没问题。就是跟随模式不能控制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飞鱼跟随也没问题。就是跟随模式不能控制云台。。。

你是什么飞控,用的哪个固件?用的什么地面站?

网友B:
手机GPS开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GPS开了吗?

手机的一直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