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疆naza v2 pmu接口定义

楼主(2019-03-11):
咸鱼收了一个剪线的大疆naza v2 pmu,求助各位大佬!有没有知道的!@泡泡老师!

楼主:
这是拆开的样子

网友(2019-04-14):
我也想知道,gps接口can总线接口是不是并联的?

网友(2019-12-24):
你后面那个芯片那个电阻是多大的?

网友(2021-03-19):
把白胶挂掉有接线定义,这个CAN接口是没正极的,正极没用的。中间两根线跟飞控上交叉的

网友(2022-11-07):
楼主解决没有,用万用表,测下联通不就知道了么?有结论吗,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