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2205电机

楼主(2019-03-11):
自己重新绕线圈,是绕多股还是单股好,准备绕成2300kv。

网友A:
看你用多粗的漆包线,一般粗线使用单股,细线想要达到效果就多股,各有优缺点。单股粗线线圈美观,阻值小,发热散热相对好,缺点是不好镶线和镶角。多股细线优缺点和粗线基本相反

网友B:
影响电机效率的主要硬件参数就是满槽率,所以建议用0.2的漆包线3股或者4股来绕,这样就能达到至少90%的满槽率

网友C:
单股粗线容易短路哦,折弯处极易破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用多粗的漆包线,一般粗线使用单股,细线想要达到效果就多股,各有优缺点。单股粗线线圈美观,阻值小, ...

谢谢你朋友,定子怎么比较好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影响电机效率的主要硬件参数就是满槽率,所以建议用0.2的漆包线3股或者4股来绕,这样就能达到至少90%的满 ...

谢谢你朋友,我买了0.2和0.3的线。定子怎么好拆一点啊,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股粗线容易短路哦,折弯处极易破皮。

谢谢你哦,定子你一般怎么比较好拆。

网友:
我自己绕了几个2212十
股5圈.2217八股6圈.2814十四股7圈,感觉比原来的质量不会差,特别那个2212己经在飞机上用了好几次了。

网友:
应该是9-10股绕5圈这样才能达到2300-2500kv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朋友,我买了0.2和0.3的线。定子怎么好拆一点啊,谢谢了

火烤了一拉就掉了,不过定子上的绿色漆会被破坏,可以买pcb的阻焊绿油重新刷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哦,定子你一般怎么比较好拆。

网上有好多方法,我一般不拆完,减少很多麻烦,就是绕线慢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朋友,我买了0.2和0.3的线。定子怎么好拆一点啊,谢谢了

热风通吹

网友:
电洛铁爆菊

网友:
理论上是圈数越多越好,但同时要考虑线的功率承载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