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咨询

楼主(2019-03-11):
两个新西达2212  1000KV电机 搭配1060桨,如果用11V  1800mA 25C锂电池大概能飞多久?

网友A:
8分钟不会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8分钟不会更多

哥们,用多大的电池比较合适

网友:
这套电装的推力应该是1000克,减去你的飞机的重量就是你陪的电池了,推重比可以低一点

网友:
请问楼主,我的f450 2312的电机,好盈乐天20a的电调,1045的桨nazalite飞控4000mha电池,加osd,图传,摄像头一共重1245g,能飞多久?这样的配置合理吗?现在起飞就向左边飘是什么回事,几次试飞的地方不大 一飘就吓得马上降落。不知何解,机架调平衡了。

网友A:
5200能飞18到20分钟,再大又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200能飞18到20分钟,再大又太重了

我的这套配置能飞起来是吧?就是时间有点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