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大神们,市面上买的电调

楼主(2019-03-11):
市面上买的电调是全n无刷电调还是无刷单向电调。

楼主:
想知道萝莉大神做的电调和市面上买的电调用什么区别

网友A:
萝莉的电调只能算是个教学模型,作为产品还是不可靠滴。但其核心程序是ok的。要像商品电调一样稳定,必须要有高速驱动电路,原理并不复杂,但布局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萝莉的电调只能算是个教学模型,作为产品还是不可靠滴。但其核心程序是ok的。要像商品电调一样稳定,必须要 ...

做的高压有刷,用着还行,没出什么问题

网友B:
一般支持4s以上供电的基本都是全N的,2-3s的不一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支持4s以上供电的基本都是全N的,2-3s的不一定

哦,原来是这样。

网友C:
市面上售卖的电调,对于规格比较高的话,是全N的。因为众所周知的P场管的局限性,因此,用N场管来替换掉P场管,对于场效应管在大电流下的表现,无疑是十分有益的行为。但是凡事皆需要付出代价,全部采用N场管带来的问题,就是必须增加升压电路了。这导致原理图复杂和布线的复杂度提高。

而老衲始终认为,越简单,环节越少,出故障的几率就越小。所以本人偏向于原理简单一点的电调。但是对于大厂电调,这个结论就不能适用了。比如好赢的电调。原理会更加复杂,但是可靠性也更高。

因此在购买电调的时候,询问买家,或者多逛论坛,都是可取的行动。

无刷电调,都是双向的。不像有刷电调。至于调换转向的方式,无非是交换任意三根线其中的两条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市面上售卖的电调,对于规格比较高的话,是全N的。因为众所周知的P场管的局限性,因此,用N场管来替换掉P场 ...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