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疆飞控刷v2后!

楼主(2019-03-11):
请问大疆飞控刷v2后,除GPS要用大疆的,其他的电调或别的还一定要用大疆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的

电调有要求吗?

网友:
我真诚的告诉你,电调电机等未必要用大疆的

网友B:
看你是什么飞控刷V2的,naza lite外接设备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是什么飞控刷V2的,naza lite外接设备不需要

V2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V2呢?

都一样

网友C:
有一个V2gps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个V2gps出

大哥,穷小子来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一样

意思啥电调都行是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意思啥电调都行是吧?

naza飞控兼容性很好,我试过好赢乐天的电调,没问题。买不带EBC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naza飞控兼容性很好,我试过好赢乐天的电调,没问题。买不带EBC的就行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穷小子来的哦

大家都是穷小子

网友:
小手一抖,牛逼到手

网友(2019-06-25):
电调电机用大疆原配的稳定性要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