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车的固件有几个通道?求大师指点!

楼主(2019-03-12):
我用无人车的固件控制船,目前发现有油门通道、转向舵机通道、模式转换通道,可是我还想有一个通道控制倒车舵机。控是6通道的,电调是海盈30a飞腾单向电调。两个电调并列,两个转向舵机并联,两个倒车舵机并联,apm2.8,数传,gps外接罗盘,电调bec供电,组合没有问题,就是倒车功能不能实现,车的固件刷了好几个版本,都是一样,难道我得刷固定翼的固件?请指点我应该如何调apm!不胜感激!

楼主:
准备用固定翼的固件放到船上,只用油门和转向通道,增加一个辅助通道,能行不?请大师指点迷津!感谢

网友(2019-04-16):
可行,或者改用双向电调。

网友(2019-06-19):
单向电调你要有倒车功能???

网友:
我的情况和你差不多,也是用车的固件在船上用,现在也是只能用两个通道,我用的双向电调,能前进后退,左右转,就是想要在用别的通道控制舵机实现抛投,怎么弄都没反应

网友:
车的固件在船上用

网友(2020-03-13):
我用双向电调,有刷电机,原遥控车上的,不知道如何可以倒车

网友(2020-04-20):
可以找我们打手板和做新的模具,需要的话联系我150151627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