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招解决乐迪at9/at9s滚轮抽疯

楼主(2019-03-12):
方法是乐迪售后提供的,只需要在电位器上焊接两个104电容就可以解决抽疯得问题,实测确实有好转,分享给大家

这种104电容

如果是高精度电容用两个就行了,我用的这个电容精度有点惨不忍睹,所以我用了四个

实际效果这样,之前会不管顺时针逆时针转都菜单栏都往一边飘同时选中一个菜单打开的时候也会抽疯,加电容后好多了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谢谢。不过能补个高清图吗?

网友:
这好像是通病哎 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A:
我也是这种问题,换过好几个编码器,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变成这样了。最后我买了一个阿尔卑斯的编码器。现在已经解决。但是也带来一个新问题,编码器转动两个才会有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种问题,换过好几个编码器,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变成这样了。最后我买了一个阿尔卑斯的编码器。现在 ...

这两款是哪一个

网友:
3个月前已经把乐迪出了,这个问题也有啊

网友:
原来'如此,我也去试试

网友:
原来如此 感谢分享

网友B:
电位器接触不良,用电容滤波解决,我也是很佩服厂家的清奇思路
能换就换个新的吧,不建议这样做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位器接触不良,用电容滤波解决,我也是很佩服厂家的清奇思路
能换就换个新的吧,不建议这样做

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款是哪一个

12mm轴的,你这个轴太高

网友:
用瓷片电容,不如用其他电容器可靠。

网友:
这是批次问题。。。18年出厂的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
您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
所加的电容建议选择104电容。
如果遇到加了电容之后仍然无法改善的情况,可能就是编码器有问题,需要更换。

如果有需要更换编码器的,可以联系售后人员解决:
QQ:2850416977 28539796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