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改装

楼主(2019-03-12):
怎么把4s的电池改装成3S?

网友A:
拆一块焊好线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一块焊好线完事

多谢哥们

网友B:
焊电池比较危险的。要做好防护措施,尤其是眼睛要带眼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电池比较危险的。要做好防护措施,尤其是眼睛要带眼镜

容易爆?

网友C:
减s简单,不需要匹配,拆掉一节就行,平衡头对于的线拆掉,动力线往里移就OK了,焊接的时候小心,千万别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减s简单,不需要匹配,拆掉一节就行,平衡头对于的线拆掉,动力线往里移就OK了,焊接的时候小心,千万别短 ...

好的,多谢哥们

网友:
不小心短路了,会起爆

网友:
始终记得拆一根线下来就用绝缘胶布包好就行,一根一根拆,还是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