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PWM 无极调光程序分享

楼主(2019-03-12):
分享下刚调通的无极调光程序1023级可调
程序结构简单明了
#include <STC15W408AS.h> //STC12C5A60S2 专用头
#include "STC15W-ADC.h" //STC15W4K-ADC 硬件ADC模数转换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int ADC0;
sbit led=P5^5;
sbit pwm=P1^0;
uint cycle,high,low;
void delay(uint t)
{
while(t--);
}
void main()
{
InitADC();      //ADC初始化
cycle=1024; //周期
while(1)
{
  ADC0=ADC(0);
     high=ADC0;
  led=1;
  delay(high);
  led=0;
  low=cycle-high;//低电平时间等=于周期-高电平时间
  delay(low);

  }

}

网友:
adc的头文件整上来哈

楼主:
/*----------------------------

----------------------------*/
extern void          _nop_     (void);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电源控制位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540个时钟
/////-----初始化ADC-----/////
void InitADC(void)
{
    P1ASF = 0xC7;                   //设置为AD口:P1.0,P1.1,P1.2,P1.6,P1.7.
    ADC_RES = 0;                    //清除结果寄存器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Delay(2);                       //ADC上电并延时
}
/*----------------------------
读取ADC结果
extern void          _pop_     (unsigned char _sfr);
extern void          _nop_     (void);
----------------------------*/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完成标志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起始控制位
/////-----读取ADC某一个端口-----/////
unsigned int ADC(BYTE ch)
{        unsigned int ADC10;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ch | ADC_START;
    _nop_();                        //等待4个NOP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等待ADC转换完成
    ADC_CONTR &= ~ADC_FLAG;         //Close ADC
        ADC10=ADC_RES*4+ADC_RESL;
    return ADC10;                   //返回ADC结果
}

网友:
看不懂,但还是要支持

网友A:
这个程序的确可以调光。不过不实用,建议使用定时器或者硬件PWM实现调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的确可以调光。不过不实用,建议使用定时器或者硬件PWM实现调光。

不实用?和定时器中断有何必然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