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再来一发 呼吸灯程序分享

楼主(2019-03-12):
电路图将就着用把   LED 我没接限流电阻大家不要学我
只是为了验证程序  可行
#include <STC15F2K60S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P5^5;
sbit pwm=P1^0;
uint cycle,high,low;
void delay(uint t)
{
while(t--);
}
void main()
{ cycle=800;
while(1)
{
for(high=1;high<=cycle;high++)
//高电平等于1 高电平小于等于周期 高电平自增1
{
  led=1;
  delay(high);
  led=0;
  low=cycle-high;//低电平时间等=于周期-高电平时间
  delay(low);
  }
   //high=1;
   //delay(60000);
   for(high=800;high<=cycle;high--)
{
  led=1;
  delay(high);
  led=0;
  low=cycle-high;
  delay(low);
  }

}
}

网友A:
arduino有个晶振,可以很容易实现呼吸灯的程序

网友B:
楼主太强了!能不能制作几期单片机教程,为我们小白深入浅出,由表及里,由内而外,循序渐进的,更加详细的讲解一下单片机编程那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太强了!能不能制作几期单片机教程,为我们小白深入浅出,由表及里,由内而外,循序渐进的,更加详细的 ...

兄台谬赞了!!!我也是小白
程序都贴出来了
就点个LED小灯的水平
代码结构都很简单
仔细读一遍就懂了
由延时函数控制LED亮灭时间的长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duino有个晶振,可以很容易实现呼吸灯的程序

不会arduino
锁死无数熔丝位
对AVR单片机无爱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台谬赞了!!!我也是小白
程序都贴出来了
就点个LED小灯的水平

网友:
感谢分享。单片机感觉好高端

网友:
单片机不会啊。直接看不懂

网友:
楼主试着用定时器中断来控制LED灯,不要用延时程序。

网友C:
这个玩意儿用arduino是最方便吧,不太懂,但是用arduino很好实现,做过的再来一发 呼吸灯程序分享 Verilog呼吸灯,led呼吸灯程序 作者:jiangdoo 9991 再来一发 呼吸灯程序分享 Verilog呼吸灯,led呼吸灯程序 作者:jiangdoo 6316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玩意儿用arduino是最方便吧,不太懂,但是用arduino很好实现,做过的

arduino 多烧钱  STC才2.3元小灯就不算钱了 用STC15 104W做的话才一块多钱就搞掂

网友:
小手一挥,牛币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