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理电芯

楼主(2019-03-12):
请问大神们有没有便宜的的理电芯商店,想自制航模锂电池。

网友A:
闲鱼里家。我买的富力还可以。很少怀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开玩笑,神秘都不懂还想自制航模电池?还了8电芯商店。搞笑

这话就不对了,不会可以学的啊,谁生下来就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闲鱼里家。我买的富力还可以。很少怀孕

好的,谢谢

网友C:
4S及4S以下,可以自己自制,能省点钱。4S以上的就不必去自己做了,不如买成品

网友:
不建议,其实淘宝便宜的成品电池要求不高也很好用

网友D:
不建议自制,好电池贵就贵在内阻和容量的匹配上,而这方面的测试设备相对于能省下来的电池钱来说,非常非常贵。

而不做阻容匹配的话,其实和淘宝上便宜的杂牌子成品电池比没什么优势,完全就是看运气。

网友E:
自制可以,贪便宜是给自己挖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制可以,贪便宜是给自己挖坑

这话有道理,学习就是不断的磕磕碰碰。

网友F:
富力电池,一搜就出来了,暂时就发现这一家靠谱的,其他的通通是需标的,我不是不做广告,用了好几次了,真的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富力电池,一搜就出来了,暂时就发现这一家靠谱的,其他的通通是需标的,我不是不做广告,用了好几次了,真 ...

好的谢谢了

网友G:
使用锂电芯来自制锂电池,这个想法,自从锂电池被应用在航模上,就开始了。凡是憎恶锂电池组高昂的价格的,基本都不例外的会产生这种想法。有很多人,不但这样想了,也这样做了。从而在某宝上,催生出了一个售卖锂电芯的良好氛围。

如果使用关键字“动力锂电芯”,或者“航模锂电芯”,而搜索不到锂电芯产品,那对于现在而言,是无法想象的一件事情。但是我本人比较偏向于使用前一个关键字,原因你懂的。凡是沾染上航模二字,价格的便宜,基本无从谈起。

但是自组锂电芯,需要做足功课。首先根据自己的需要,量力而行。如果要求太高,那么自组的锂电芯是满足不了你的。因为从源头上来说,内阻出奇的一致,放电曲线出奇的一致的锂电芯,都被挑选出来,组成价格高昂的锂电池组了。当然它们的寿命也是很长。

因此,你在市场上买到的,基本都是内阻有差异,或者即使内阻一致,放电曲线也是有差异的产品。这种锂电芯组成几S的锂电池组以后,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充电的速度不一样,或者放电终结后,各个电芯剩余电量不一致。

当在某些极端的场合,这种因素会引发严重后果,比如,锂电起火。但是这种事情除非是人品太衰,否则基本是不可能碰上的。也就是说,几率极低,赶得上中彩票大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4S及4S以下,可以自己自制,能省点钱。4S以上的就不必去自己做了,不如买成品

嗯嗯,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建议自制,好电池贵就贵在内阻和容量的匹配上,而这方面的测试设备相对于能省下来的电池钱来说,非常非常 ...

原来是这样,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使用锂电芯来自制锂电池,这个想法,自从锂电池被应用在航模上,就开始了。凡是憎恶锂电池组高昂的价格的, ...

感谢指导,一个好的导师可以让我走少很多弯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了

哪一家  能不能说一下

网友H:
说实话我不建议自组锂电,首先是每片电池的电阻要相同或者是相差无几,(说有专门测量电阻的仪器?别告诉我一个万能表就解决了!)另外就是锂电池的进货,据我所知商家卖的单片锂电基本上都是从各个锂电生产厂家进的b级单片电池(或是更低等级的),还有就是自己的焊接手艺问题,当然了有的人焊接手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说实话我不建议自组锂电,首先是每片电池的电阻要相同或者是相差无几,(说有专门测量电阻的仪器?别告诉我 ...

原来是这样,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