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切割机翼,做大机。

楼主(2019-03-13):
先做机翼

网友A:
原材料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材料哪里买的?

工地上这种保温板多的是

网友B:
楼主锯好大,挤塑板重量重吗

网友:
厉害了。这样也能造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锯好大,挤塑板重量重吗

不重,这热切是大了点,我是用电动车充电器做的电源

网友:
说一下切割工具上的丝是什么材质

楼主:
吹风机里面的发热丝,我用48v的电动车充电器做电源,中间串了一个灯泡

网友C:
哪里来的泡沫材料

网友D:
厉害了。怎么控制的翼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了。怎么控制的翼型?

用2mm的木板(最好用玻纤板)做一对翼型,然后对称贴在要切割的板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里来的泡沫材料

工地上这种多的是,或者网购啊。关键词外墙保温板或者eps

网友:
给兄弟顶起来!

楼主:
补充,2轴云台,动力

楼主:
成功起飞

网友E(2019-06-30):
楼主机翼尾部是怎么切直的呢,我们切得时候热切丝受力发弯,机翼后缘比较薄,都切弯了,而且前缘进丝,两次切割前缘也切不整齐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机翼尾部是怎么切直的呢,我们切得时候热切丝受力发弯,机翼后缘比较薄,都切弯了,而且前缘进丝,两次 ...

后缘适当留长一点点,然后在打磨。

网友:
这个是什么地面站

网友(2019-07-31):
楼主,做这机翼的板子多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