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解决,无线模块错误

楼主(2019-03-13):
求大神帮忙解决,无线模块错误

网友:
虚焊,短路,都会引起的,最好清理焊渣重新焊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情况,当时检查是无线模块供电虚焊了。用万用表量下无线电源看看。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    ,果然是虚焊

网友:
也检查一下模块接口。2.4g模块的接口不都是相同的。我就遇到过

网友(2020-05-01):
我也出现无线模块连不上的现象

网友:
我的解决了,是ams1117 接地没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