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调试问题

楼主(2019-03-13):
大佬们的pix4 pixhack会不会校准加速度计,罗盘后隔一段时间又得重新来过,要不然就飞的特别不稳,而且pix是不是都掉高,有大佬说说怎么解决吗?

网友A:
罗盘不稳定一般是被电磁干扰了,关闭内部罗盘,只用外部的,GPS支架的那个高度会好很多,再不行就得加屏蔽了。

高度不稳有的是动力不足,但绝大多数情况是因为高度计不稳,气压高度计在大风天气不稳定,pix又没有引入z轴加速度来校准高度计的波动,所以高度在大风天气会有 波动

网友:
没有遇到过啊,校准一次就没再弄了,一直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罗盘不稳定一般是被电磁干扰了,关闭内部罗盘,只用外部的,GPS支架的那个高度会好很多,再不行就得加屏蔽 ...

大佬,我咨询一下,还是关于罗盘的,PIXHAWK不插外罗盘,飞控连接地面站。MP地面站有个EKF的点开,里面有关于罗盘的数值,飞控只要晃一下,数值异常的高,半天也降不下去,是不是内置罗盘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