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GoPromini4 能做第一视角摄像头吗

楼主(2019-03-13):
求教。小白入手一个二手的小方,之前有图传和摄像头,这个小方能都代替摄像头呢,

楼主:
打错了字,最后一句话,能不能代替第一视角摄像头然后图传回地面屏幕呢

网友A:
多少如的,我也想整一个,感觉dvr录出来的没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如的,我也想整一个,感觉dvr录出来的没意思

闲鱼300入的,有专门的卖家,我这个还在路上,不知道性能怎么样,但愿别坑听说小方5性能高3倍,大概600

网友B:
可以类似于投屏的方式,效果不怎么好,全是色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类似于投屏的方式,效果不怎么好,全是色块。

哦哦,那还不如就用原来的摄像头,这个就拿来拍视频吧。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C:
代AV输出功能就行,一般相机都带AV输出接口的,自己做根线或者买一根配套的AV线

网友D:
gopro4session没有AV输出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gopro4session没有AV输出哦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代AV输出功能就行,一般相机都带AV输出接口的,自己做根线或者买一根配套的AV线

查了数据,不带AV,挺懊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