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pwm 直流电机调速调光源码分享

楼主(2019-03-13):
pwm 直流电机调速调光源码分享 电机 作者:ldy7474 7601 <STC15W408AS.h> //STC12C5A60S2 专用头
#include "STC15W-ADC.h" //STC15W4K-ADC 硬件ADC模数转换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int ADC1;
unsigned int num;
unsigned int pwm;
sbit pwm_out=P5^5;

void delay(uint t)
{
while(t--);
}
void init_t0()
{
TMOD=0X01;
TH0=(65536-160)/256;
TL0=(65536-160)%256;
EA=1;//开总中断
ET0=1;//开定时器中断
TR0=1;//启动定时器
}
void t0() interrupt 1
{
TR0=0;//进入中断先关掉定时器
TH0=(65536-160)/256;
TL0=(65536-160)%256;
num++;//num自增
if(num>99)//如果num大于32
{
  num=0;
}
//然后比较两个数的值
if(num<=pwm)//如果num小于等于pwm
{
  pwm_out=0;//输出低电平

}
else
{
  pwm_out=1;//输出高电平
}
TR0=1;//启动定时器
}
void main()
{
InitADC();//ADC初始化
init_t0();//初始化定时器函数
num=0;//赋初值
while(1)
{
  ADC0=ADC(1)/10.3;
  pwm=ADC0;

网友:
没库函数怎么用?

网友A:
楼主;电路图有误。谢谢分享。

网友B:
确定这个图没有问题吗?

网友(2021-06-14):
谢谢分享,这图有点难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定这个图没有问题吗?

这个图确实有问题,电机的正负极直接了电源的负极,电机无法工作的;MOS管接法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电路图有误。谢谢分享。

嗯,还是你仔细,这个图确实有问题;MOS管红蓝换色,红色接到VCC上

网友(2024-05-09):
这个图还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