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举办一个航模比赛需要准备哪些器材?

楼主(2019-03-13):
如题,准备开展一个航模比赛需要准备哪些东西?
然后请问吧友的航模零件都是在哪里买的鸭

网友A:
你要举办什么类型的比赛?
固定翼、穿越机所用的器材不同。
一般的都要有:秒表、警戒线、路标、指示牌、参赛证、安全防护用品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举办什么类型的比赛?
固定翼、穿越机所用的器材不同。
一般的都要有:秒表、警戒线、路标、指示牌、参 ...

有哪些比赛形式,有网站链接之类的吗,我发现我找不到百科。
就是想了解一下然后选一个合适的 毕竟第一次接触   可以说的更详细一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哪些比赛形式,有网站链接之类的吗,我发现我找不到百科。
就是想了解一下然后选一个合适的 毕竟第一次 ...

我只参加过比赛,没有筹备过比赛。其实比赛最重要的是规则定制好、场地准备好。

网友:
搞过大赛!主要要有钱有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