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问题!

楼主(2019-03-14):
apm飞控,没装gps,为什么飞的时候方向不对呢?与不装gps有关吗?内置罗盘校对不成功,那个小白点根本就不动,原来装gps时可以校对成功的,方向不对跟罗盘有关系吗?请高手赐教。

网友A:
校罗盘没校对吧?

网友B:
这机架是你自己刻画的么

网友C:
内置罗盘要短接其中两根线。默认的内置罗盘是关闭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架是你自己刻画的么

你能画的这么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置罗盘要短接其中两根线。默认的内置罗盘是关闭状态

方向不准喝罗盘有关系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方向不准喝罗盘有关系吗

你是手动飞还是自动飞航线?飞航线的方向与罗盘有关,手动模式不需要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罗盘没校对吧?

不装gps能校队罗盘吗?我校对了,那个白点一点变化都没有,原来装gps时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手动飞还是自动飞航线?飞航线的方向与罗盘有关,手动模式不需要罗盘

纯手动,gps都没装

楼主:
纯手动,方向还不准

网友:
插GPS时有说明你把内外罗盘选择的那个跳线帽拔了,要用内置罗盘就必须把它插回去

网友:
有的apm内置罗盘

网友:
校验要拔掉跳线帽

网友:
纯手动方向不对。可能电机安装或者遥控器通道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装gps能校队罗盘吗?我校对了,那个白点一点变化都没有,原来装gps时可以的

都好的是没问题,但你就算用内置罗盘白点那也会动的呀,如果跳线帽插上了的话,也有可能内置的坏了,之前我买的m8n一直校不了,后来退回卖家换了个,一切都好了

网友:
果断换pix   apm调得再好都会抽疯

网友:
你那是内置罗盘没校准,然后在模式选择的时候是不是勾选了简单模式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的。你校准罗盘白点不动就是有问题的。

网友D:
方向不对调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方向不对调遥控

怎么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