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遥控接收对码问题

楼主(2019-03-14):
这种t8fb为什么遥控器后面显示要按向左微调键然后开机对码,不都是直接先开遥控器,接收机灯闪自动对码么?

网友A:
您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
对码不需要用到微调键。
在遥控器和接收机都通电开机后,长按住接收机对码键几秒钟,等接收机的LED灯停止闪烁之后即可。

您图片上的T8FB是最早的一款没有USB接口的产品,但接收机是最新的R8EF,如果您要让R8EF和这款
遥控器对码,需要先把T8FB的固件刷到当前最新的,最新固件可以在官网上下载到。

您的这款T8FB由于没有USB口,所以出厂时有配备专用的调参升级线,您可以使用那根线连接电脑刷固件。
如果还有其他方面问题,可以联系售后工作人员:
QQ:2850416977 2853979638

楼主:
调参线到哪里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
对码不需要用到微调键。

数据线没地方买

网友:
您可以联系售后工作人员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