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刷十四通道固件

楼主(2019-03-14):
富斯I6刷十四通道固件,并成功把swB改为三段开关,但是去没有出现swE开关,只有Error
,有大佬知道怎么解决吗?还是我刷的固件有问题

网友A:
百度的这个链接对吗?https//pan.baidu.com/s/lq90inmpbkylmz3n2tgknja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件名称分别是14_channels_NO_SWE_flysky-updater_x64和14_channels_SWE_flysky-updater_x64,看出不同了么 ...

怎么下载i6的固件?

网友:
github没有找到,能发一个吧。

网友A:
请问,你的固件是那个版本?哪里下载的?

楼主:
到现在最新版本为1.7.5
其中刷固件的时候会出现选择页面
输入0或1回车,0是有E开关的固件,1是没有开关的固件

楼主:
已经搞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的固件是那个版本?哪里下载的?

github上下载的1.7.5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你固件刷错了,固件分有和没有swE两种的

如何区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分享一下14通道的固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你固件刷错了,固件分有和没有swE两种的

怎么区分呢

网友B:
哪里有14通道,还是10通道的,swE要自己另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有14通道,还是10通道的,swE要自己另加的.

就是找不到swE开关所以才问一下,而且十四通道剩下的是要教练口接收ppm信号的,可以用于头追了吧。

楼主:
已经按照教程加装妞子开关,但是通道设置里没有swE

网友B:
那就是你固件刷错了,固件分有和没有swE两种的

网友C:
能分享一下14通道的固件吗?

网友B:
固件名称分别是14_channels_NO_SWE_flysky-updater_x64和14_channels_SWE_flysky-updater_x64,看出不同了么

网友:
反正我成功加一个SWE的了,都玩一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的这个链接对吗?https//pan.baidu.com/s/lq90inmpbkylmz3n2tgknja

https://pan.baidu.com/s/1uL0RGFjCRMdyl8reX4lrXg
提取lg7d

网友A:
楼主,下载了打开看了看好像还是1.5版的吧?看了Readme.txt文件:Firmware V1.5 courtesy of D.Borthwick 21/01/2016“固件v1.5由D.Borthwick提供,2016年1月21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下载了打开看了看好像还是1.5版的吧?看了Readme.txt文件:Firmware V1.5 courtesy of D.Borthwick  ...

放学再传一下

网友(2019-06-14):
请问你的swb是怎么改成3段的啊,给个照片看看行吗

网友(2020-10-23):
这个固件还不如10通道,

网友(2021-10-13):
能不能研究下如何将I6刷如I6X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