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萌新求助,sbus接送机问题

楼主(2019-03-14):
请问各位大神,sbus方式接了飞控,接收机上的通道接口还有没有效?比如我想用8通道控制云台俯仰角,9通道控制相机快门,是插在接收机的8和9通道,还是插在飞控的8和9通道?第一次组机,因为在网上买了开关控制模块,还没来得及试,心里一直打鼓不知道能不能用,所以在这里请教下各位大神,谢谢了

网友A:
有些接收机是1至5通道在sbus,6至12通道在pwm,如华科尔rx-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接收机是1至5通道在sbus,6至12通道在pwm,如华科尔rx-

rx-705。如果要接后面的通道可以接接收机pwm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接收机是1至5通道在sbus,6至12通道在pwm,如华科尔rx-

哦谢谢,我的是乐迪的r9ds接收机,也是这样吗

网友:
乐迪接收机sbus,原来的1通道是sbus的7通道,2,3,4通道就是8,9,10通道。自己看接收机上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谢谢,我的是乐迪的r9ds接收机,也是这样吗

乐迪的不熟萌新求助,sbus接送机问题 云台,飞控,接收机 作者:gaware 560 原则上应该类似

网友B:
新手课堂,设置乐迪AT9玩NAZA-M、-V2、-LITE飞控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389&fromuid=492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课堂,设置乐迪AT9玩NAZA-M、-V2、-LITE飞控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389 ...

谢谢大神

网友:
顶!顶!顶!这个目录太方便了,收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