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发四轴有什么优点

楼主(2019-03-14):
(图片)

网友:
效率比正规八轴低
优点,力大

网友A:
只要每个臂上有一个好桨就能救机回来,安全放心射桨。

网友:
我以前也做个一架四轴八桨。      四桨,五桨,六桨,七桨,八桨都好飞。

网友:
貌似叫做x形八轴,轴距小的情况下,拉力提升了。

网友:
电机还用两个不同得?

网友:
好大的飞机,携带不方便吧

网友B:
这叫X8,相比于正常布局的8轴来说,体积小, 和正X四轴差不多的体积,带来相对便携的优势,又有和8轴差不多的力量,当然效率低于标准8轴,但是8轴的其它优点,比如出现几个故障电机还能飞,这些也都有。

本质上就是牺牲一点效率换来体积减小的一套8轴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叫X8,相比于正常布局的8轴来说,体积小, 和正X四轴差不多的体积,带来相对便携的优势,又有和8轴差不多 ...

明白人,一针见血

网友:
你用的QQ飞控逗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每个臂上有一个好桨就能救机回来,安全放心射桨。 ...

昨天四轴炸机了,射桨了,能告诉我,为什么射桨后飞机还能平稳?炸鸡是因为我紧张油门全收了,,,,

网友:
这种模式上下两个电机共用一个电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