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无法起飞

楼主(2019-03-15):
这样装的飞机,280机架,f4飞控,2206的电机,6045的桨,参数该调的都调了,电机油门行程校准过,电机测试良好,成功解锁。
但是,它它它....一推油门就来个后空翻      ,无法起飞,调了好久都不行,谁能告诉我到底是为啥啊

网友A:
你看看电机转向对不对

网友:
水平校准

网友:
电机线续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电机转向对不对

电机测试良好没转反啊

楼主:
飞机抖的厉害,是不是传感器的问题,或者是飞控有问题?

网友:
要么pid没调好,要么机器没装稳

网友:
电机是否反转?螺旋桨是否装反?

网友:
校准问题

网友:
电机的顺序可能有问题。另外还有可能是pid的问题

网友:
新装的都是默认pid,怎么会是pid问题。手动摸下电机的转向,对应下你地面站的设置.这种情况,不是电机转向就是桨叶安装方向的问题

网友:
估计是桨装反,或者电机转的方向不对

网友:
解锁后把飞机用手按着,推油,稍晃动飞机看飞机有没有反向的力。空翻,估计桨或者电机反了吧

楼主:
我之前的一些评论和回复怎么不见了呢?

楼主:
已经成功解决问题,是传感器反向问题,飞控方向和机头不一致,我在地面站不会调,只好把飞控转90度后安装,现在成功起飞,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