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电流计坏了求助

楼主(2019-03-16):
pix电流计坏了,没有5v输出,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谁知道是什么问题,或谁有电流计电路图,我这个电流计是买的社区版的。

楼主:
发现电源芯片5430坏了,更换后有电压输出,但电压输出不是5v,而是9v 芯片的输入电压正常,但输出电压不正常,不知道什么问题。请大侠帮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现电源芯片5430坏了,更换后有电压输出,但电压输出不是5v,而是9v 芯片的输入电压正常,但输出电压不正 ...

你这是芯片型号弄错了,输出脚电压不对,9v是电流计监控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芯片型号弄错了,输出脚电压不对,9v是电流计监控电压。

果然是芯片型号弄错了,上面的字母看不太清,现在修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