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问题 求教下

楼主(2019-03-16):
为什么f3飞控校准好加速度计后   飞机起飞后总会杨一个方向跑偏   我在电脑上通电 插usb 看加速度机启动电机  发现 电脑上飞机的图片会自动慢慢变邪   这是什么原因啊
仔细看第二个视频  飞机不动但是电脑上的模型却在东 这是什么道理啊
每次起飞时候正常  但是只要稍微东下就开始倾斜  打舵要很多才可以修正

网友A:
飞机没调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没调好吧

白说啊

网友:
我也出现过这个问题,一直没能解决,而且是越偏越大,最好打满杆也控制不了了

网友B:
有时候就是遥控器回中有问题

网友C:
解锁后是不是在手动或者半自动模式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就是遥控器回中有问题

我两个飞机 都是f3为什么别的那个不会这样呢  而且这个换了个飞控还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锁后是不是在手动或者半自动模式上面

不是  自稳模式

网友D:
调行程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行程区间

我两个飞机 都是f3为什么别的那个不会这样呢  而且这个换了个飞控还是一样的

网友:
飞控没有调参好!!!!!!!

网友:
机架类型选错了。

网友:
可以,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两个飞机 都是f3为什么别的那个不会这样呢  而且这个换了个飞控还是一样的

那你的行程中位是不调到1500了?